三星788DF问题

楼主(2010-07-25):
纯平显示器在DOS下正常,进入系统闪屏,指示灯一亮一灭,指示灯亮的时候,图像能看到,指示灯灭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秒钟的时间,循环动作

已换D2058,和IRF643

网友:
三星机器好多是开关接触不良,还有稳压三极管7805经常不稳定,应换之。离IC的家不远处!

网友:
楼上的请看清楚这里是CRT不是液晶显示,会不会是行场信号处理芯片引起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供故障出现时的一次、二次电源电压、电流。
没有相关实测数据的求助不要发了。
其它会员共同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