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坏颗粒定位

楼主(2010-07-25):
双面2G内存用检测DDR2代的软件,检测出现下面情况,不知道是那个颗粒有问题,望高手指点。个人觉的是最后一个颗粒存在问题,已加焊不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一只老鸟是从一只雏鸟发展来的

网友:
对,就是最后一个芯片反正面的都加焊了吗?不行的话,你看看排阻有坏的吗?

网友:
这个看的出来那个颗粒坏了吗?

网友:
换一个显存试试 还有芝麻电阻电容这些

网友:
先关一面再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把你的软件发上来给试试,才能确定.

网友:
反面有颗粒怎么双面加热呀。下加热不是把那个好的颗粒也加热了吗

网友:
正反面加焊无效,尝试更好贴片电阻
如果仍然无效,尝试重新植锡
如果还不行更换颗粒
如果再不行,查看PCB是否有伤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啊?看是像RST,但是不合用在二代内存。

网友:
第二面最后一个

网友:
有了RST PRO3 也没有用杀内存。????
老火。。

网友:
你可以刷成单面确定是哪一面的颗粒问题。按我的经验是正面第8颗换掉才能好,加焊没有效果。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

网友:
电阻坏了,哥哥。把第8个颗粒下面的电阻换了,要仔细点哦。那个容易焊不牢固。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啊?看是像RST,但是不合用在二代内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4156-1-1.html
这里的软件,用着对付二代内存还不错。

网友:
电阻坏了,哥哥。把第8个颗粒下面的电阻换了,要仔细点哦。那个容易焊不牢固。
引用 网友A:

安信 误导吧,电阻坏的话,会在深度纵向连续报红的,不会出现时一个字的报红,我实践的结果。

网友A:
安信 误导吧,电阻坏的话,会在深度纵向连续报红的,不会出现时一个字的报红,我实践的结果。
引用 网友B:

管怎么搞。只要搞好就可以,不存在什么误倒。
还有你眼睛要看清楚点,他那内存是2037M。直接不用母条带的。不改BIOS的主板,颗粒严重问题基本带不亮,别说进软件扫描!

估计还是继承显卡的主板分了内存容量。
这个条子4成是排阻问题6成是颗粒问题。
先简单后复杂。你一来就叫别人换 颗粒。你知道他会做BGA吗?他有这样的颗粒带换不?

一看他就是个新手。 很明显的 RST 颗粒 顺序都不知道怎么看。

别说什么改单面双的。他估计都不清楚改。

你以为他会搞那些?

网友:
好寂寞,是吧?打算和以前一样吵吵?我们提供的给新人维修思路,至于他会不会改单面,会不会看颗粒,他自己会问我的,我会教的。我不需要什么好象叫“晶霖”来着,也不需要什么主板改BIOS,我有我的方法来搞定,既然电阻问题占4成,颗粒问题占6成,我肯定要告诉他占6成坏的因素了。贝贝 都赞成思路清晰,我希望 日照市 能搞定这内存,并揭帖说明怎么搞定的。盼。

网友:
版主高手。不用改BIOS都可以秒杀 内存,不错厉害。我说电阻4成,颗粒6成。先简单换下电阻,在考虑其他,既然说悟道人。哈哈。我寂寞。。?哈哈。是哦。就算你说对了。
你是版主,劳资认错算了,要不把我帐号封了就麻烦哦。

网友:
安信老弟,过去的事就算了,和为贵。我却有可以秒杀DDR2的平台,空板或只有一个颗粒都可以测试的好坏,效果和865GV搞DDR一样的。

网友:
这些测不准,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会拿测试卡来测. 100%准确.
不过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严格.

网友:
不知版主说的秒杀平台是什么?可否对我们说的详细点呢?对于修内存我也是刚刚接触的,很多东西都不是太了解,希望大家帮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