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6 DOS下面 键盘 鼠标能用 进系统就不能用

楼主(2010-07-25):
            华硕A6K 的机器  键盘 鼠标 在DOS 下面  或者进BIOS 键盘都是能用的,进入系统键盘 鼠标就不能用了。谁见过这个故障,告诉下小弟的维修思路,感激不尽!键盘 触摸都换过的。

网友:
没人见过 自己顶  版主 帮忙分析分析呀

网友:
硬件没问题的话你只能考虑软件  和BIOS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将键盘鼠标删掉,然后重启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或者进PE试试的,如果行的话就是系统的问题多了

网友:
进PE了  也不行的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换KBC试试。

网友:
刷了BIOS 还是一样哦  郁闷

网友:
KBC 也换过了 也还是一样  邪门了

网友:
在DOS下还有鼠标吗?看看南桥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
不接触摸板试过吗?也有可能是I/O虚焊

网友:
I/O 我焊过了,但是没有换过    不接触摸 键盘也是不能用   南桥还么有敢弄

网友:
我这台和你的一样    刷BIOS     PE    都不行   但在进光盘引导时   是可以用的   DOS下键盘也是好用的

网友:
刷BIOS 啊      一般都是BIOS 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你会修好电脑的。我也曾遇见,不过都是重装系统。

网友:
  我怀疑是接口或键盘芯片 和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