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30G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0-07-25):
此机电源通用,不充电,也不放电,进系统看还有12%的电量,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是电池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测量充电芯片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在电池不知道好坏的情况下 很难判断是否是主板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0703-from-home.html

网友:
这款机器的充电电路模块很容易烧机的,如果没把握最好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