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盘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0-07-25):
我有个KST是2G U盘,打开U盘可以读到里面的资料,但有些资料出现错误,无法提取,还有些乱七八糟不知道的东西无法删除,还有就是无法格式化。我用工具检测过了,大概有一G的容量都是坏块,想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要不要保留数据,不用的话直接量产。

网友:
不要数据了,怎么量产?

网友:
找和主控型号对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用ChipGenius查找U盘主控,也可以拆开U盘看主控,然后下载对应的量产工具,楼主可以到 数码之家 先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