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开机电流能达到0.3左右

楼主(2010-07-25):
华硕A8T开机电流能达到0.3左右,北桥。南桥都做了  还是0.3,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机器啊

网友:
是否有供电不到位的呀,从此电流上看向缺电压。

网友:
各路供电正常否
如果都正常发出了
相关的Pg正常不?
如果正常
RST信号发出没有

怎么一下就想到把南北桥都做了

网友:
供电都有吗,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各主要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正不正常,楼上说的对,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电压没上来就开始动桥啊 ?   先把  电压都修出来

网友:
感觉电压输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