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95上电掉电的维修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25):
同行拿来一个 V星 ms-7095现象是上电就掉电。  遇到这种问题想都没有想直接打一下12v的对地阻止。正常...... 怎么会不短路???
  不管了直接不上p4头,晕死 还是掉电看来。还有短路的地方。接着又打一下了24口的12v也不对地。  在打到+5v的时候我的智能 表表狂叫。吓我 一跳。 5v对地了。跑线路到了一个貌似mos管的8脚东东《型号是飞利浦的 phkd6n2  不知道对不?》。 好东东不仔细看孩真没有问题。我直接炒出我的秒杀工具30x放大镜。看一看哎 怀上了《鼓包了》。直接在料板上找到一个差不多的。换上去,跑马了  ........ 。c1 00 嗯??  怎么不过内存。马上拿出我的打阻卡。时钟1.6v正常 .2.5v  3.3v都正常。ad都打了 。没思路了。 刷个bios吧 。经过5分钟的努力。 能读出来就是刷不上。BIOS的型号是SST 39sf040直接换个BIOS块刷。型号是 SST 39sf020A 刷上了 。校验成功。焊上去吧。    o my gad   换个跑马。现在点亮交货。 后来跑线路到了usb的供电。这个应该是5vsb转5v的管子吧..... 。  没图没有真相....
  没有这个管子的资料 。那位传一下 pdf 。或图纸感激......

网友:
图纸来了

网友:
那个8脚芯片坏  怎么会坏到BIOS呢    可能本来是BIOS坏了  然后客户自己先搞了搞 结果烧了

网友:
修好了没,如果好了说一声,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BIOS的型号是SST 39sf040直接换个BIOS块刷。型号是 SST 39sf020A 刷上了 "这恐怕有问题吧,4M的文件能刷到2M的ROM里面吗?

网友:
当然是修好了  文件大小为256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