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南桥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25):
昨天看师父修了一个华硕的笔记本,具体型号我忘了,给大家分享下经验。
这个笔记本是同行送过来的,送来的时候是一个裸板,省去不少拆机的时间。
拿到板子首先看了下无明显的烧焦痕迹,上电检测,待机电流不稳定,在0.04-0.10之间跳变,不正常。
测量开机键,无待机电流。再测3,5V电感无输出。
结果我就断定可能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结果老师过来一测,公共点都有电压,不用说,我被臭骂了一顿。我就找了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去了。
老师找到电路图,对我说,既然开机键上没电压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查。查图纸知道开机键的电压是由MAX1999提供,这个IC上电就工作,无别的IC提供SHDN#信号。20脚供电脚有电压,开启信号也有电压。当时我断定也许IC坏了,所以没输出。老师用示波器量了下3.3V的上下管的控制端,有方波输出,证明IC没坏,结果可想而知,又是一顿.....
现在IC既然没坏,那就查查为什么没输出呢。量3.3v电感,发现刚一上电有0.5左右电压,一会又回到零了,老师猜测可能有短路的地方,导致保护了。量3.3v的对地阻值,响了,什么响了?当然是万用表,果然有短路啊。当时老师说这种短路法有可能是南桥短路。
接下来就是武林失传已久的武学秘笈,烧机大法,在3.3v的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接根线,一根接地,电流调小些,电压调到3.3v以下,上电烧吧,电流在1.5安左右没感觉,没元件发烫,继续上调3.5安左右有东西烫了,还真是它——南桥,老师还真猜准了,我和老师不约而同传来叹息声。心中默念:亲爱的客户啊,你太霉了.....
上BGA,拆掉南桥,待机0.05正常了也有3.3V了,换个好的南桥上去,不小心机器就好了。
第一次发帖子,太激动了,有点啰嗦,大家原谅下哈,希望这篇帖子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南桥短路导致不开机的很常见,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不过能这样准确的判断出是南桥的问题就很不错了。经常看到别人猜测性的换南桥。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修机不是靠经验的  要靠维修思路的

网友:
有思路很重要,有经验加思路就是高手了

网友:
LZ狠强.描述的好像小说./.口才不错//

网友:
思路固然重要,有时也是靠经验去进行下一步的猜想的!!!

网友(2021-12-21):
烧鸡大法 换完桥没刷BIOS合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