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有时 掉电

楼主(2010-07-25):
IBM R61i
笔记本
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开机就掉电。又是用一天也没事,放一会儿,又是一开机就掉电。 客户总是返修 救助。。。
笔记本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汗,IBM 的我是怕了,
从T2系列(也就T4的能容易点?!)从T6的。。。。再就是垃圾SL400!

网友:
仔细目检一下看看是不是有霉点。断线了。

网友:
IBM 的 掉电最不好搞得 !!还有开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