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AGF6110主板不一样的一上U就掉电问题

楼主(2010-07-25):
接一块EP-AGF6110主板,故障为上电就掉电,后来进一步详细检查测试,发现此板的故障比较罕见,上假负载一切正常,电压各项都正常。但上真U就会掉电,以为CPU供电电路问题,检查并没有短路或不良现象,此主板供电IC为:SC2643+SC1211,三相供电。后来,把P4四针插头拨了,不上U时能触发不掉电,但只要上有真U就会掉电,一触即掉,即亮一下就灭。百思不得其解,不知从何下手。为什么拨了12V供电(P4头)都会掉,而不上U就一切正常。上假负载时一切正常。请教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故障?

网友:
建议换CPU电源管理芯片,负载能力不行了有可能!!!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感觉上应该系北桥虚焊的多
前提是桥的各个供电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尝试压下北桥。。或换PWM ic

网友:
CPU供电管或者桥坏,上负载的时候用示波器测一下供电的波形,或者强加电在断电的时候测一下哪个电压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 一切正常  上真U掉电 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