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飞利浦107s7无显示无高压维修

楼主(2010-07-25):
本人今天接了一台crt显示器,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测量高压包g1电压为0v,测得行管c级电压87v,b级无电压,微板上g1有-170v电压,跑线路发现,经过一个二极管后电压就没了,二极管负极连接一个10欧2w电阻然后连接到高压包的g1,我把电阻短开了,结果图像出来了,不过有线条,关机后,就直接更换了二极管和电阻,换后还是黑屏,又断开电阻,居然黑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高手指教,也许我一开始就查错方向了,-170v肯定是不正常,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查视放电压 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