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kv7 存 bios 就不亮

楼主(2010-07-25):
abit kv7 存 bios 就不亮 , 刷BIOS也不好使。 急急急

网友:
差RTC电路 32.768khz晶振看有没起震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或者换个低点的U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不用管BIOS亮不亮  说一下你这板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主板第一次开机能点亮,只要进BIOS,存一下里面的甚至就不亮了 ,不亮时跑AF。现在修好了,主板后面有一个472的电阻坏了,换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