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 NH82801GR 可以用 NH82801gb 代换吗

楼主(2010-07-25):
如题,英特尔原装板的 南桥 NH82801GR 击穿了,找不到这样的型号,不知道NH82801GB 可以代换吗?

网友:
完全可以的,gr的南桥带raid功能,gb的就不带了,个人用户很少有人会用raid功能的

网友:
是吗,谢谢你的回答,但是这个是服务器板,我怕换了,客户需要用到raid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要普通的板还差不多要是服务器一定换一样的!

网友:
恩 ,不影响正常显示,但是磁盘阵列功能就没有了,服务器肯定会用到RAID的!!!

网友:
服务器需要组RAID1 换GB的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嗯,服务器的话,raid是少不了的,必须换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