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211 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0-07-25):
今天接到一台方正R211的小机子 ,待机电压0.01 测没有3.3 5V电压, 芯片是ISL6232  芯片上只有VIN有20V  PGOOD 1.2V其他各点都没有电压  我应该从那下手 思路如何?

网友:
查shdn信号和电压开启信号有电压没,如果没有就看这两个信号的产生电路工作没,顺藤摸瓜,如果条件都满足了还没输出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dn#  en3 en5 都没电压 查哪里

网友:
这情况6232坏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搞定了 是SHDN# 前面一个电阻把电压拉低了 更换一个电压5V有了 一测待机电压3.3 5V都出来了 亮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