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龙王845GL不过内存..

楼主(2010-07-25):
RT..

U电压,内存电压,数据,时钟都正常,北桥按压过,内存槽也清过.U也拔插过,都是不行...

有人建议先刷BIOS..

在网上找来杂牌845GL的BIOS(时钟 I/O相同)

我有块815EP的板BIOS用的是PLCC插座的,想试下热拔插刷BIOS..

只是具体事宜步骤还不太了解,网上说的悬乎,没啥方向了...

请有爱同学指教一二了!

THX ..

网友:
刚注册的.. 其他板块还不能发帖... 所以发到这里.. 望请各位海涵..

网友:
先刷BIOS在做北桥

网友:
这个板就爱出这问题  什么都干过还 是跑C1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杂牌的845GL一般BIOS出错档内存的居多,建议先刷BIOS,不行再查桥

网友:
昨晚刷了BIOS了(用热拔插的,真的很难刷,刚开始用PE平台,winflash提示不匹配,刷不了.后来在Dos下用CD-RW,Awdflash一开始版本太新也死活不让刷,提示数据不匹配或容量不匹配.反复测试最后用Awd752c版在重新拔插几次PLCC座芯片后既然刷进去了,闪了两闪很快就完事“真怀疑有没刷进去”).. 没辙,看来是北桥问题.. 或者I/O..

网友(2010-09-02):
量内存槽的排阻阻值是否正常。   换个CPU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