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610C

楼主(2010-07-25):
康柏n610c不加电.待机电压是0.03,测小板1632,总供电正常,线性5V正常,28脚是2.25V,7脚没电压.已换过1632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听说这个机器小板爱坏,但不知坏的是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电容易坏 大的 你都换看看

网友:
1632的23脚有电压么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容易坏,自己测吧

网友:
应该在前级的既然7脚没有基本电压那就肯定在前面了。

网友:
怎么可能是电容,7脚电压都没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