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 掉电

楼主(2010-07-25):
插上电开机电流到0.9A左右立即掉电,再开就不上电了,3  5V  1.5V 掉电后还是有的,有时开机能启动到系统,用半个小时左右直接掉电,加焊了下北桥和电源管理芯片仍然不行

网友:
如果是短路的话就不会有时还能开机进系统了,散热也没问题

网友:
哪接触不良的吧像PG,控制信号等等,多洗洗吹吹。

网友:
可以短路下MAX1989的1,2PIN起来试试看是不是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
掉电的机器逻辑分析仪才好搞

网友:
觉得你的主板存在轻微短路。应是哪个电容不良的问题,再仔细查查/。

网友:
技服小组说的逻辑分析仪是不是这个:

USBee虚拟示波器 逻辑分析仪 支持I2C SPI CAN uart分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44636648

网友:
广告都打到这来了呀
过温保护我也考虑过总感觉不太像

网友:
刚想起来,如果是过问保护的话,掉电后3 5V应该都没有才对,现在掉电后都还有,就是不能再次上电了,技术服务小组来看看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你清理一下风扇试试下

网友:
不是散热的问题,我早就检查过了,散热的问题也不会一开机接着就掉电,而且掉电后3 5待机电压应该消失

网友:
南桥给PMH7的ICH_SLP_S4#待机时是不是应该是低电平,按开机后再变为高电平
经我反复测量这个板子待机时ICH_SLP_S4#就有3.3V高电平,能点亮时,再关机,这个脚仍然是3.3V

网友:
待机电流多大,还是通电没按开关电流就上到0。9,如果是那样就要做南桥了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按钮电流上到0.9接着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