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vB1510E掉电问题?思路

楼主(2010-07-25):
一台ViewSonic vB1510E掉电问题?
进系统到“正常启动”四个字里就掉电了。当时的电流是1.2A左右。当进BIOS设置里面的时候。电流0.6   放了很久都不掉电。
重装过系统还是一样。硬盘也换过也不行。
拆开机子,不上硬盘。有时候会掉电。有时候用很久都不会。
加焊过ADP3205和一些大电感。开机芯片也加焊了。还是不行。CPU  50度左右。正常。
电压全都正常。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不行。现在没有思路了。请各位给点思路该修那里?谢谢了

网友:
换过系统不行,是不是电流输入不够?

网友:
  南桥干过吗 南桥的smi#信号不良会产生到系统的时候蓝屏什么的

网友:
请问技服小组:南桥的SMI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