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脑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07-25):
大家好,我是刚学维修的,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就是关于电脑电流的问题,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吧,它的适配器输出电流的功率是3.7A,但是为什么它的CPU CORE的输出怎么会有几十安呢?还有其它的分组那加起来不是远超过适配器的电流,这些电流是怎么样算出来。请高人为我解答一下,越细越好,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难道是太简单了

网友:
  的确是太简单了 我们就算用电都是以功率来计算的 不是以电流大小来计算的 适配器工作电压比如是20v 额定电流比如说是5a 就是说额定输入功率是100w 而vcore的电压是1.2v 电流是50a cpucore这边出来的功率才是60w 没有超过输入的额定功率 以此类推

网友:
根据P=UI楼主可以自行计算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