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自动又开又关重复。

楼主(2010-07-25):
一台HP液晶,HP W1907自动开关,有显示,但开一秒就关一秒,一直重复。
拆开后不接屏和灯管,插上电源线按开启,指灯亮,即时按关不会断电,要过几秒才能按开关断电。,是否正常?其它机器按开可以即时再按一下就断电了。
电源高压一体板,还有音频放大电路,音频放大是用TDA8496L,一摸散热块,非常烫,和工作中的电烙铁差不多。这个集成块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音频放大烫估计有 问题,断开看看,
也许是短路了

网友:
音频放芯片TDA8496L拆了不断就是他坏还断就把按键拆掉

网友:
把TDA8496L的供电短卡再试机 就可以判断是哪部分问题了 你说的和烙铁温度差不多应该是电压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