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提示无信号输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7-25):
飞利浦17纯平显示器不接主机提示无信号输入,接上黑屏,确认主机已经启动,而且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也一闪一闪的,好像没连接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有空测量一下信号线各脚对地的阻值,特别是13.14这二个脚。如果对地的阻值小,那就要小心检查IC了。1.2.3.脚是三基色的.一般都是60~70欧。这个不影响开关机!

网友:
测行管跟二次电源部分有不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故障出现时,测量开关电源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 正常,先查VGA线到CPU的两组:
15 SCL 12 SDA
14 VS   13  HS
用示波器测量!
如果正常,重写数据。

还不行,换CPU试下。

网友:
这应该是显示器信号板,还有就是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
CPU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和我的问题一样,请高手指点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