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不跑码

楼主(2010-07-25):
cpu有供电,无时钟;内存供电0.9,无时钟;时钟芯片微烫;全板无短路;

网友:
内存供电0.9你是测什么地方呀明显的低了先修内存供电后面的时钟就会的了

网友:
内存0.9v是不是量错了 量到内存VTT。。先把内存供电修好后级就会好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主板上的IT8282M,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0.9V的内存供电 你是测的那里啊?如果是参考或是上拉的话 那么就是正常了 如果主供电的话 那么先修主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供电是正常的  时钟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