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不跑CPU,待机0.05触发电流0.17”

楼主(2010-07-25):
一台山寨小本,板号为KT945GSE,故障为开机不跑U,待机电流0.05触发后电流停在0.17。量板上3.3V 5v 1.05V 1.2V 1.8V的电感均正常。只有一个L752的电感没电压,追线到边上的一个8脚MOS管(5。6脚)7,8脚为19V输入,2,4脚为控制级,追这两脚都到CPU供电IC ISL6261CRZ(40脚),查ISL6261的PDF,发现该芯片上的电压基本上也都正常,DPRSTP# 1.2V,DPRSLPVR为0V,请位各位师兄该芯片的工作条件为哪些呢
ISL6261CRZ

主供电控制管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压CPU好的。

网友:
你压CPU好的?不过我压了没一点反映呀,在重点估计CPU要牺牲了

网友:
有没有哪位哥们知道他的工作条件呢,我好迷茫啊

网友:
你要查查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的

网友:
回复 小当家 的帖子我就是不知道他的工作条件才问的啊,哪位知道呢

网友:
请问下,ISL6261CRZ有哪些工作条件呢

网友:
山载都为U空焊
用土泡加热下就可以

网友:
小本坏的问题也不少啊,不一定都是U的事
楼主压住了不好用,可以试用风枪烤下在看看

网友:
ISL6261CRZ的关键的电压是哪几个呢,如果没有会引起以上故障,哪位大师指点迷途呀

网友:
请问这种本,时开机,时不开机是什么问题!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本CPU最容易虚焊,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先看看VCCP和VR_ON,这种芯片本身也容易虚汗。

网友(2010-09-11):
刚修了一台  加焊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