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E主板跑45-50(故障解决)

楼主(2010-07-25):
开机诊断卡显示45,跑到50停止。一看这个故障就就知道是虚焊,重新加焊NF4桥。加焊后还是到50,以为没有加焊好,重新加焊,还是到50,难道要重植,重植完成后,还是到50,以为可以存在虚焊,加补焊一次,还是50,不会是桥坏了吧,拆一个旧桥装上去(这个桥是CPU座坏了,跑C1),结果还是一样。真是奇怪了,刷BIOS,换了两颗SIO,拆悼网卡,声卡,COM芯片,32.768晶体换过,NF4桥的25M晶体也换过,还是跑50,检查供电,全都正常,详细查看主板有无断线(结果一切完好),
目前在这里有三个同样板都是跑45-50,相信有可能是同一个故障。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但是CPU肯定是好的(换到别的主板上一切正常)。

网友:
仔细再测一次各个 供电点电压有没偏差,CPU座也会引起跑45  50

网友:
CPU座加焊过了

网友:
是不是有一组电压没到啊

网友:
是不是有一组电压没到啊
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试试先 BIOS坏也会引起跑50

网友:
故障解决,NF4旁边有一个102的排阻变阻了,换了就好了,其余三块都是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