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F笔记本电流跑0.70A

楼主(2010-07-2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旭日125F笔记本电脑插上电就自动开机电流跑0.70A屏幕没显示,按电源开关可以开关机。求师傅们帮帮忙指点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应该怎么修。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测下有复位没,跑码吗

网友:
上假负载测PG和复位都有,上CPU测供电0.999V,诊断卡卡跑97 、98

网友:
打下波就知道跑到那里了

网友:
应该是还没有过内存。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还有打一下内存槽上A D线的对地值。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首先一通电就有0。7A待机就不正常。摸下南桥,我觉得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居然是BIOS出问题,重刷了一下BIOS就好啦。

网友:
不过提醒大家论坛里有这款机器的BIOS程序可我刷了用不了,后来是朋友那里找了一个。一刷就OK了

网友:
我也以为是短路引起的 没想到是BIOS引起的 真的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虽然有些机子没有BIOS电池会自动上电  但楼主的这中情况还是少见的哦

网友:
125不通电BIOS坏了居多,自动上电还没见过,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