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显卡跑不过内存~~~~

楼主(2010-07-25):
本人是菜鸟一个,设备不全,只有风枪,烙铁等小型设备~~~~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一个WINFAST的主办,DDR的插槽,PCI-E的显卡插槽~~~
不插显卡完全OK,能正常跑码和启动,一但插上显卡,诊断卡就在45-50-C1,来回3次后就卡在C1挡位了~~~~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并且偏偏着个扳子又没有集成显卡~~~
通过目测并没有发现显卡和内存周围有坏掉电容的存在~~~在线等~~~~请前辈指导如何操作~~~

网友:
pci-e优于内存检测,有问题会当内存代码

网友:
o基本思路就是应该是往显卡方面查询而不是和内存较真是吗?

网友:
能提供一个查询的思路吗?对了,忘记说了,这个板子是754针的哈~~

网友:
先加焊桥吧  这种碰的多

网友:
单桥的板子虚焊的多

网友:
显卡好的坏的?好的就查桥,坏的修显卡

网友:
显卡插槽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网友:
有这些设备差不多了,查一下供电等

网友:
应该先换个显卡试试再说吧,内存、显卡都换过了没问题才动板子

网友:
呵呵,谢谢前辈的关心,用风枪把北桥怕旁边的电容吹了吹就OK了 哈 ~~~~~看来不是显卡也不是内存的问题~~~~这个板子确实是单桥的~~~

网友:
丽台的板子修了上百片了,全是桥的问题,加焊即可,注意控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