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没反应

楼主(2010-07-25):
一个宏基17的显示器 插上电源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这样的,我换了电源板上的两个25V220UF的鼓包电容后可以打开显示器了,但是开机还是没有显示,开关是正常了。不过我现在发现在BIT3713的第15脚相连的那个10.5欧姆的电阻是导通的,请问各高手,如果没有10.5欧的电阻用大概多少范围内的电阻可以代替!谢谢!急

网友:
用10欧的从主板上面拆。没反应各个供电 正常吗?

网友:
5V的正常,但12V的好像没测出来

网友:
10.5欧姆的电阻用蜂鸣档测量本来就会响。如果5伏正常。。12V不可能没有啊???他们是同一个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的。。

网友:
那问题就好找了,断开高压板,看有没12v,如果没,看电源板12v电容坏了没,或是变压器次级的3条腿二极管有没有坏,变压器是很少有坏的,这个现象应该跟变压器初级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