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跑DE,请高手指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7-25):
一块华擎K7S41GX的462的板子,加电不开机,插上主板检测卡跑DE,量CPU供电正常,没查到DE是什么代码,请高手指点!!!
不开机
cpu
cpu供电

网友:
直接跑DE是档CPU吧刷下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 CPU做

网友:
加电不显示,不是叫加电不开机
CPU频率正常,先查供电,再刷写BIOS

网友:
当不跑码修吧

网友:
四中小刘
的帖子
跑DE 是内存不过 重点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bios 刷了,内存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看看是不是U座或桥的事

网友:
查供电吧 这扳子北桥供电出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