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NS ,插上独显跑25,不插独显跑马正常??

楼主(2010-07-25):
技嘉GA-K8NS ,插上独显跑25,不插独显跑马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显卡插槽已经换掉,故障依旧!

网友:
查PS2口正常否
取掉声网卡试
加焊NF3桥

网友:
网卡、声卡都摘掉了,桥也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那有可能 是桥坏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
换个PCI-E插槽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显卡跑25  不插显卡跑码正常  那么查显卡电路  显卡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
桥坏了,要不就是空焊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电路的问题    你查一下   还有看看有没有 耦合电容掉的的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该搞的都搞了。可以说南桥挂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是桥空焊导致,重植珠做球。

网友:
不插入独显跑马正常 是说可以亮机吗

网友:
显卡换过没有?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桥空焊了 桥坏了

网友:
加焊桥,不行在植过桥试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查下外设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  一般桥空焊的多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跑码正常,但是无显示输出??能正常亮机还用去修吗?

弱弱的问一下,跑码正常是什么意思啊?没插显卡的话开机不显示是不是会报别的错误代码而不一定是25?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
可以插张PCI  显卡 试下 呵呵

网友:
桥空焊的多,加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