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晶扫描仪扫出来的图案和打印出来的图案大小不相等能调 ...
中晶扫描仪扫出来的图案和打印出来的图案大小不相等能调吗

楼主(2010-07-25):
这好像是扫描仪的一个通病,有时候新的扫描仪也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
通病

网友:
你说详细点。是说:打印出来比原图小了是吗?

网友:
这个是你使用的扫描软件的问题 跟扫描仪无关
可以使用PS里面的导入功能试下

网友:
就是扫出来宽度有差一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