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I黑屏

楼主(2010-07-25):
IBM R60I黑屏,外接有点花, 做了显卡 电流上来了  就是没显示  好像掉了一个点 不过是空的

网友:
估计还得做显卡哦

网友:
北桥也是受害者..

网友:
做显卡吧,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我不知道这个显卡的显存在什么位置,如果就在显卡上或在显卡附件的话,有可能做显卡的时候把显存给做空焊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外接花屏是没修前还是做了显卡后花啊。现在做完了还不亮
能说下电流走多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应该是没问题了  就是不知道做显卡的时候有没把北桥搞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 存也做了
还是没用

网友:
那你从新执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r60显卡下面没有旱黑胶的吗,点不亮显存问题可能性不大。显卡是拿下来重植的吗
你没做好或边掉件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有黑胶啊 才做掉了一个点 植了球的啊  显存什么都做了

网友:
显存下面有很多胶,做显卡的时候显存珠爆出来了!要重做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你做的时候北桥和显存下面在贴高温胶带和锡箔纸的,不然肯定爆锡。
你仔细看看另个显存和北桥有没爆锡啊,还有你没有稳压电源吗。看下电流多少,比较容易看出是哪块的事。

网友:
唉 没搞好了啊  显卡下面有黑胶  搞掉了两个点 做了还是没有  只有通知客户换板

网友:
到目前有黑胶的还没有成功过,不过做也少,才做过两个都是掉点,不好掌握

网友:
黑胶是挺恶心的,BGA成功率不高

网友:
LZ看电流是在显卡范畴吗,是的话直接换显卡,不是那看看到低是不是把北桥做爆珠了。此等问题要小心对待。

网友:
楼主说了“不知道做显卡的时候有没把北桥搞到”那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