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希捷 ST320414A的问题盘,大家研究下

楼主(2010-07-25):
一块希捷 ST320414A的问题盘,大家研究下
此盘 接入主机 通电  硬盘电机 有在转, 但过后5-6秒钟吧 ,电机就不转了, 且主板也卡在那检测IDE的地方不动。要等好久才过。

我在开机能电那时 测了一下 电机的三个点的电压 有 3.45左右, 电机不转了 电压差不多为0     请问是不是电板的问题呢  。那如何修电板 。给个思路。

网友:
怎么 怎发  没人 顶呀

网友:
电路板有问题吧,,,,,

网友:
你还是先换块板子试试吧 有时盘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
电路板有问题,驱动IC不良吧?

网友:
你的硬盘检测时间长,不知能认吗?看你描述是硬盘能识别,但比较难认,原因是硬盘模块和固件坏,不是电路板故障。如电路板故障表现出,电机可能会转下就停,但不会认盘;或干脆电机不转。

网友:
接上终端看一下就知道是那的问题了。猜的话很难猜的

网友(2010-08-25):
要看com提示的,根据提示才能诊断就跟医生的听诊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