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软件破解版和那种免费版

楼主(2010-07-25):
数据恢复软件破解版和那种免费版,那个软件行不行,不知道正版的要多少钱

网友:
数据恢复   推荐WinHex   EasyRecovery    pc3000   我师傅用的是这几样
我师傅说pc3000  最好用正版的   其他的破解的还行   呵呵

网友:
我只用两个,easyrecovery,还有一个是diskgenius。还不行的我就不接了。因为浪费时间,而客户不愿意出那么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