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硕笔记本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07-25):
我这几天遇见2台华硕笔记本  一太上网本  都是新机    装不上系统真是奇怪
先说第一台上网本  用PQ分区报错  用一键分4区  分好区照样不行  最后用番茄花园带串口驱动的那种 进行分区  分好可以装系统了  用了几天就进不了系统   在装就提示找不到分区在BIOS里可以看见硬盘  就是死活装备上  GHOST 和安装版的都不行。
今天有遇见一台华硕新机 500G硬盘 用PQ分区报错 用一键分4个区分好区 在李大海分区软件里可以看见正常的分区    进PE下看不见分区   GHOST装不了  W7  XP 都装不上  在别的本本上没遇见这样问题。 请高手帮忙

网友:
哎~~ 为什么总有人偷懒呢  为什么总是用这些所谓的修改过的系统呢?自己的机器好好爱惜吧 你的问题就是偷懒偷出来的
系统用MSDN 不要迷信XX花园 不要迷信一键XX 不要迷信傻瓜模式 自己动手动脑才能学东西 你就安安稳稳找个MSDN系统一步步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有可能有硬盘写保护哦

网友:
分区软件不行

网友:
可能是硬盘引导的问题,有个mbr你可以重新加载,再分区,再不行 。如果是过保的机子可以拿出来试试,也可能是厂商在板上面加了芯片什么的

网友:
有些机不能ghost安装的 但又想要用ghost的 把文件提取去C盘有可能成功 这些机我一般都是让它慢慢装 除非你刷BIOS

网友:
你没有用正装试试吗???有些硬盘写保护了   你进pE分下区试试!!!

网友:
华硕新机有保护!建议你把华硕的硬盘取下放在别的机器上分区格式化!然后再把硬盘装回去做系统!

网友B:
可以放在台式机分区做系统   在装上去试试    那个又没关系的

网友:
重建MBR试试

网友:
找張xp或win7光盤一步步的裝.

网友:
上次就碰到一个机器,分区装系统都正常,就是不能引导正常启动.从安装光盘的启动菜单里面选从硬盘启动就可以.

网友(2012-12-12):
我的也是新买华硕笔记本,也是装不上,楼主弄好了吗,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
邮箱是:1569110103@qq.com

网友:
时隔两年,问题一定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