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进啤酒,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0-07-25):
这机子真搞笑进啤酒,屏线接口腐蚀.同事接机乱处理一通.不行,待机电流0.04A,触发电流上到0.19A后不再跳变.主板上有叫声.测了一下各电感没有短路的.上电测了一下有3-5V,1.8V.其它电压就没有了.不管了先测了几个1845的工作条件,发现在U57这个1845的4脚VINT16和21脚的VL5都没有电压.肯定过孔坏了.飞线后.机器OK啦.我最不喜欢就是修同事弄过的机子.先不查清楚.乱处理一通.我也看不到原始板貌了.很烦.补充两句.进水的机子,你想清洗 板子的时候要看清楚.特别是进水时间有点长的.你一刷元件都掉了.有图还好处理.没有图就麻烦了.

网友:
从来没飞过线,,能说一下,,飞线的时候要注意哪几点呢???你会飞线技术就很不错了,,可以说一下,,飞线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啦.飞的线不要和主板上其它元件短路,找准点不要接错线了就OK.

网友:
二修机器到谁手里,都不是一件高兴的事

网友:
楼主的贴字,故障比较奇怪啊

网友: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嘿嘿

网友(2010-11-22):
1.2和1.8没有产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