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

楼主(2010-07-25):
cpu供电芯片是RT9245A,换了开机还是无cpu核心供电,摸北桥发烫,请问,是不是北桥坏了啊?此板是775针,865G的主板。

网友:
10P有开启电压不?

网友:
查一下PWM的VCC EN VID组合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灯座看一下是不是桥短路了 如果没有短路  那么查CPU供电产生条件   VCCVID  电源IC的主供电 VID组合  EN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