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0笔记本换屏之后白屏。

楼主(2010-07-25):
今收到客户一台换屏的本。接过机器看了看外接能亮拆开换屏看是14.0的屏郁闷告诉客户没有现货要订货客户走后我拿了一块14.1的屏换上但是白屏了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屏不支持啊。我打电话问过卖屏的人他们说应该支持的。只能等屏发过来才能知道是哪的事了。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帮下忙谢谢。

网友:
可能不能互换吧,最好同型号的,有结果麻烦说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定告诉你们

网友:
有些屏线的信号不对就会这样.,在不行就是3.3V没有上屏.在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想发的啊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点后退就是发贴啊

网友:
白屏应该是灯管正常,屏供电不正常吧,看屏上供电到了没有?

网友:
吧码片也一起换了啊

网友:
今天屏到了还是不行还是白屏。求助啊!!!

网友:
把原屏的  码片给新屏换上。看一看。不会不知道码片吧。

网友:
你先测量下屏供电正常吗,正常极有可能就是码片的事

网友:
大家都把方法说了,不知LZ把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那是新进的屏没法拆电路板在后面只能看看原来的坏屏有没有屏供电,不能换码片要是不行新屏就没法退了

网友:
应该是屏信号输出有问题!检查下显卡到屏之间的线路!

网友:
应该是码片的事 你还是和发屏的沟通好 应该可以换码片的 我换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