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16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0-07-25):
我是今天才开始维修显示器的菜鸟,今天有一台ACER1916的显示器点不亮,拆开后发现两个电容鼓包,更换后上电显示器的开关键正常了,但还是没有显示,请高手指点一下,我测了下输出电压,5V和13.8V的都没有,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你看下高压板的保险有没有烧坏。还有两个中功率MOS管有没烧了。这两个是最易坏的。。

网友:
是呀,把那个MOS管吹下测测

网友:
12V  5V都没有开关键有什么作用呀?是用什么电源芯片的查一下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但我是刚刚才开始修的,还不知道哪个是MOS管,能否指点下哪个,它是导通还是不导通的,开关键到是正常的,不要见笑。

网友:
谢谢各位,我换了个高压板上去了,现在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