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9v 开机电流挡在0.4

楼主(2010-07-25):
板子上有板载内存 这种情况加焊过板载内存颗粒 板子上各路电压都正常 现在 该杂办啊 无
示波器
测信号
华硕
内存颗粒
示波器

网友:
量一下CPU到NB的VID线看看阻值,正不正常,有可能是NB在复位CPU时有问题了。

网友:
北桥 按压一下看看 短接板载电阻 看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