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代码跑E6,E9

楼主(2010-07-25):
今天接到2个INTELD845EPI/D845GVSR  都是跑代码 E6,E9 一块刷BIOS 正常 ,另一块刷BIOS .换I/O 加焊北桥 不行 最后发现BIOS跳线冒损坏 换之 OK
经验:BIOS跳线冒损坏或者跳错 也会引起测试代码跑 E6.E9
第一次发帖,表达不好 谅解

网友:
不错的经验
英特尔原装板的BIOS经常坏
有时不小心搞掉了那个跳线就会跑E9。E6了

网友:
呵呵,弯路跑了不少

网友:
跑E9在intel主办是不是跳线反了或解除不好 就是biOS坏

网友:
有时BIOS芯片业可能会坏的哦!!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别的板子跑E9是不是也要先刷一下BIOS啊

网友:
学习了,跑帽也会影起跑E9,E6。。。不知道还以为内存不过呢

网友:
我是新手,跳线反了不是不加电么怎么还跑代码

网友:
不错的经验
英特尔原装板的BIOS经常坏,有时不小心搞掉了那个跳线就会跑E9。E6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的板子会有不同的效果,一般的板子都是不上电,INTEL的板子有的走E6   E9的有的还能亮但是还是在亮了之后提示你跳线跳反了。
有的板子还能走码但是不亮,反正现象很多还是多修多见识,

网友: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样谢谢你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