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2.1多媒体音箱电路图附讲解(转帖)

楼主(2010-07-25):
工作原理,如图纸所示,主要分为三部分。电源电路、卫星箱功放电路、超重低音电路.
一、电源电路(图纸的最下面部分):

220V市电经过保险管(F),和开关S后进入变压器初级,变压器的次级输出双12V交流,双12V送入由VD1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电路,经过桥式整流和C14,C15(3300UF/25V)的滤波后,输出的空载电压约为正负16V左右(根号2乘于12V),即A+为正16V,A-为负16V。正负16V为三块功放芯片TDA2030,UTC2030提供电源。另一路经过R21、R22的降压后,由B+,B-输出约正负12V为低音前置放大和低通滤波器IC4提供电源电压。
在本图纸当中,前置放大的供电并没有采用78/7912三端稳压电路,磨机爱好者在更换两个3300UF电容时,也可以考虑加入LM7812/7912为前置提供更为稳定的工作电压。

二、左右声道放大电路(卫星箱功放电路)

因左右声道作原理完全一致。这里我只以图纸的左声道为例,作个介绍。 如图:RIN为信号输入端,经过耦合电容C23进入音量电位器,(音量电位器由三个引脚,与C23连接的是输入端,输出端也叫滑动端、另一引脚为接地端),调整音量后信号进入由R1/C3组成的高音提升电路,此电路可以提升一定量的高频信号,使声音更加清晰。尔后信号经过耦合电容C1进入左声道功放,型号为UTC2030的1脚,经过功率放大后,由2030的第四脚输出,推动卫星箱发声。图中的R7为反馈电阻,R7/R9为决定2030芯片的放大倍数。因此,调整R7的阻值 ,就可以调整放大倍数。R11/C7为扬声器补偿网络。

三、超低音电路。

由左右声道经两个10K电阻R5、R6后至C11耦合电容,尔后信号进入IC4,型号为JRC4558的3脚,图中IC4A为超低音的前置放大器。R201T将此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设置为6倍左右。(R17/R18),经过前置放大后,才能保证足够大的驱动电压,获得足够大的音量。4558的1脚为前置输出,经R19后进入由IC4B、C9、C10、R20组成的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的作用是截除200HZ以下的低频信号,R20和C10决定截止频率。(具体每个厂家的截止频率设置略有不同)。
IC4B输出后----C19,与音量电位器的输入端相连接,调整超低音的音量后,由电位器滑动端输出进入超低音功放电路IC3 TDA2030A,此电路的原理与卫星箱功放一致。4脚为输出端,推动低音喇叭发声。

以上为漫步者R201T的基本工作原理。
注:漫步者R1900TII,1800TII.轻骑兵V23SE,惠威M200,M20W,M20L T120.中采用的芯片LM1875T.其工作原理与本文中的TDA2030A一致 。

网友:
多媒体音箱.坏了好解决.但是不知道它的工作原里...

网友:
看起来音响里面的电路并不是很复杂啊~先收藏,以后应该能用到的

网友:
有一些好一点的的还会用到LM1875,比TDA2030音质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