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笔记本用qq2010无法语音,求解。

楼主(2010-07-25):
一台联想Y450
笔记本
,安装xp sp3系统后,使用qq2010无法正常语音,具体表现为话筒不出音,驱动使用联想官方驱动,但使用qq2009是正常的,可以正常语音。百思不得其解,求各位达人支招儿。
笔记本

网友:
应该还是2010QQ的问题。看看QQ里声音的设置!

网友:
换一个xp系统试一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就用2009版本的算了吧!有时最新软件跟系统兼容性的问题,折磨死人!

网友:
2010版本很多老机器都不兼容了。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只能用老版本的QQ了。

网友:
这个问题在DELL的1088系列也遇到过哈,装WIN7就可以解决的,但如果你一定要用WINXP那就用QQ2009了

网友:
软件设置问题,到当地维修站调一下吧,一般不会收钱的。

网友:
音频设置和QQ2010版本关于语音的设置 的问题 ,你调调系统本身音频设置和QQ输入输出的方面 就可搞定

网友A:
這很顯然是QQ2010的問題.可以考慮裝高版本的操作系統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