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苹果小白 MC207 开机声音正常,无显示 带图纸。已解决,提供方法!

楼主(2010-07-25):
故障现象:  开机黑屏,接VGA可正常进入系统与使用!
正常现象:  开机白屏3秒左右,选择进入MAC系统或WINODWS系统!

前因:苹果屏幕破裂,同时拆了另一个好苹果的整个屏幕,包括屏幕外壳,点亮正常,所以心想买个屏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由于型号很多。所以买了个差不多的苹果屏幕,苹果的屏幕跟高压是一起的。只有一跟线把主板跟屏幕连接,看看接口差不多,就接上去试下。没想到亮不起来,黑屏,可听到开机声音,想想肯定屏幕型号不对。又去换了个型号一样的。开机又是老样子。想想可能拆拆弄弄线弄坏了也不一定。买了根线,又是老样子,黑屏!开机有声音,接VGA都可以显示!,就是屏幕黑。。。

分析: 由于是个菜鸟,但很想深入学习。对点位图很多都看不懂。只能量出通与不通!几伏电等菜鸟操作!不知道一个LED屏在什么情况下可点亮?是通3.3V 还是通5V的。上面图纸表明。5V是摄像头供电,3.3V 应该是屏供电。在高压板上可以量到3.3V。但LED灯还是不亮。要想把屏幕点亮。需要那些条件呢?

百分百没问题的配件:   屏线(每根都经过仔细测量)

LVDS 是图像信号输出么?

关于码片。。。。因为有2台苹果,碎了一台。立马把另一台的整个液晶包括液晶外壳一套拆除,接到碎屏的苹果上。就可以正常显示器了。
所以个人认为。不用什么码片!

18-19跟 PPVOUT SO LCDBKLT     发光启用信号   现在检查这个。。。晕哦。。。大海捞针的感觉!
MC34845 这个IC 是触发屏幕的  不知道有没有坏!

思路:       查MC34845 这个IC 资料。。。需要有12V 供电。。。笔记本上没有12V电。就排查线路。发现边上一个小电阻不通了。直接短路。屏亮了。。。。非常感谢论坛的朋友提供思路!非常感谢。。。

在此说明下。MC207 新款小白换屏 不需要什么码片!   因为我换了5个不同型号的屏幕,现在都可以正常点亮了!

苹果的LED灯。需要40多V 才可以亮也特此说下。呵呵!没数到底几组。。

网友:
顶下。。等待高手。。。。。。。。!!!!!!!!!!!!

网友:
高压会不会烧掉了呢?

网友:
顶下。。。新的屏幕。所以高压应该是没问题的。。。换过好几块屏了。。。

网友:
查主板到屏线之间的线路。估计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由于屏幕破裂。。我就拆的只省下LED灯了。

大的排线是屏线  小的排线是灯管线。。

不知道如何测量。。。

忘高手提示!!!!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 查查屏供电

网友:
暗屏说明屏已正常工作了,此时暗屏应先看一下高压条上有没有得到供电和控制信号,

网友:
对不起。描述的不正确

不是暗屏。是黑屏。。。。正常苹果开机应该是白屏,然后进系统。。。

暗屏,是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字,所以描述不正确。

是黑屏,没显示!!!!!!!!!!!!!!!!!!!!

所以排除高压。。以为液晶屏跟高压是一体的。已经换了个新的液晶屏了。所以高压也是新的。。。

网友:
你换屏的时候有把码片换过去吗?

网友:
你买过来的高压板不一定是好的 多换几个试试呀

网友:
量下屏的供电,主板到屏线的电都来了没,有可能开启电压没来。
屏上的码片也有可能吧,但是还是应该先量下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苹果的屏幕有码片的么????各位!!!!!!!

网友:
LED屏高压没有的话
不像LCD那样容易看到暗影

屏接口应该有个十几V的电压上到屏上去,以供屏上的25V升压电路

网友:
苹果的液晶我见过的都有DDC芯片,就是常说的码片,苹果会检测DDC,如果没有DDC,屏幕是没输出的。苹果会根据DDC信息输出合适的分辨率。LZ先用VGA进系统然后看看显示器那里有没有识别液晶,如果没有识别说明DDC没有工作。看看你换的屏是不是没有码片或者不对

网友:
刚经过了仔细的研究。。。MC34845  这个芯片没有12V 输入。。也就是说这个芯片没工作。屏幕没触发。VGA线路正常,因此外接可以正常显示

就是不知道怎么摸索这个12V或者是6.3V的电了。。。夜深了。明天继续!!!!!

网友:
顶下。MCP79 主芯片 有电压输出 控制这个MC34845芯片么??高手们

网友:
这个芯片控制触发屏幕的。。。今天就弄这个鸟玩意!!!!!!!!

各位高手。边上一圈黑色的小电阻。。有些通,有些不通。怎么判断是好是坏呢?

网友:
把硬盘拆了试试啊 !!  哥们  极有可能 !!

网友:
光板+电池+键盘开机+风扇 其他都已经去除了。。。哥们

网友:
  有码片的 你用同样的苹果的 当然不要码片了 你换其他的 很可能是码片的问题 要不你把码片互换试试

网友:
用原装的碎屏也无法点亮屏幕。。。。。跟码片应该没关系的!!!!!1

网友:
接碎屏或者拆的苹果的液晶,用VGA进系统看看有没有识别液晶,没有的话检查DDC供电和DDC信号,DDC工作不正常苹果是不会输出给液晶的。

网友:
楼上的高手啊!!!!!

DDC 是什么样子的芯片。能模糊的说明下么?

网友:
笑了 你有没有认真的看楼主描述的故障?
都说了外接能正常显示  能进系统  这与硬盘有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在屏上,很小的,和内存的SPD芯片一样,这就是常说的码片。你接上屏检查下这个东西的供电和数据。

网友:
呵呵,这机器横流源在主板上的,你换的屏,也许led的级性正好是相反的,你可以把原屏的led条插到现在的屏上看看亮不亮

网友:
换块同型号的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换的是同型号的屏,LP133WX2-TLG2 一摸一样的!
我怀疑我第一次换不是同型号的屏。可能把主板上触发屏幕的某个芯片烧坏了。
因为碎屏以前也可以亮的,现在碎屏也不亮了!新的同型号的也不亮!屏线换过。。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终于解决了。。。。。。非常感谢论坛的兄弟热心的帮助。。。给了我很大的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
那说说咋解决的呢

网友:
那说说咋解决的呢
引用 网友B:

以为你的一句话点醒了哦。版主牛啊!!
我已经编辑主题了!版主看看哈。。。。。

网友:
LED屏搞得少,一般见过的LCD 的搞得还多些

网友:
苹果的机子是精致滴

艺术品哈……芯片都难焊的很

网友:
修苹果可以赚不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