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不能充电,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 求助

楼主(2010-07-25):
宏基4736G不能充电 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 求助

网友:
不知道楼主都修了哪了啊,首先肯定是查保护隔离了啊。
那块在是没问题在查充电电路。你修到哪了。说下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充电电路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 也没用啊

网友:
看看AC检测电路是不是出问题了!我遇到多是外接电源识别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跑跑线路  先修不开机  能开机了也基本能充电了

网友:
AC检测电路..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吧

网友:
楼主描述的太笼统了,首先得有个思路啊,不开机肯定待机这块有问题啊,先解决一下

网友:
有没有待机电流,加焊下充电芯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