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90m2ma板子,全板无电压,

楼主(2010-07-25):
k8m890m2ma板子,全板无电压,我为有两三块了,都是这问题,这种板子应该是先有内存供电,在产生别的电压了,内存供电芯片是w83320g,第二三脚供电,第四脚是pwrok没有5V电压,他外接一个电阻,电阻一边有5V ,就是过不来电压,电阻我接过,我搜索过潭子里面有好几个都是这种问题.没有一个解决了???大家帮忙看一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329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355&rpid=1648133&page=1#pid1648133
这都是

网友:
PWM有没有换掉?有些AMD的主板需要上U才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u上了,pwm也换过,我有个一样的板子,我把外围东西都换完了还不行了

网友:
那你先修内存供电,然后再修显卡和桥的供电,
CPU的VDDA2.5v有没有?

网友:
现在我就说这个内存供电了,怎么也修不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板是富士康的  我看过图了  确实是5V经过472电阻上拉的  先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VDD  VDDA  VREF  如果都正常  没有PWROK  电阻换过  那么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别去纠缠PG
这个PG是输出
内存电压都不正常,何来PG输出?
查查VREF端电压,BOOT脚外接的自举元件,输出端滤波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