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板子,不认硬盘!

楼主(2010-07-25):
一块845板子,刚开始不认硬盘,换了根数据线,OK。 认到硬盘,进了系统。。反复测试OK。以为好了。。 就没理它了。做其他事情去了。。 第二天客户来取机器的时候,一开机。,。上帝啊。。 又是老故障了。。。   这下急了。。。  把线又拔下插下,换下接口。。 又OK了。。。  以为硬盘有问题。。  MHDD过一遍。。 没问题。。   把这块硬盘插OK的机器上,测试了N遍,也没问题。  。。 可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能引起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南桥吧。。。   有兄弟遇到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
打一下IDE的值,看是不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南桥有开焊,,你拔插IDE线时,开焊处又搭上了,所以暂时好了,,,

网友:
测一下第一脚的复位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ide数据接口跟南桥的问题

网友:
说出来你不信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但是插拔几下内存 就OK了

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加焊南桥应该能解决,再不行就换掉它

网友:
你检查下硬盘的跳线,有时候跳线不对,会出现有时候找不到的现象

网友:
依你描述的现象,基本上就是南桥了,量一下阻值,没有问题就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只有测IDE复位 打数据线的值来判断  如果值没有问题 那么看一下IDE插针有没有氧化的痕迹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估计大些

网友:
IDE线和插头都可能检查一下,不行再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根据大家的意思,今天把南桥加焊了。。   上帝对不起我啊。。。 既然挂了。。

网友:
我最近才也遇到这个问题,是华擎845主板,开机有时检测不到硬盘,有时可以,当检测到时使用一切正常,本人也怀疑是南桥有问题,因为换南桥的成本高,风险大,所以就叫客户迁就着用。想不到过了几天把硬盘的电路板给烧掉,后来没有办法,只好要客户把主板换掉,但是白送了一个二手硬盘给他。悲伤呀!!早就应该把主板给换了,免的白搭一个硬盘。还好客户的资料不重要,不然不知道怎么赔!!

网友:
修过IDE不认硬盘的主板 1脚复位正常的情况下 刷下BIOS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不认串口的!死活不认!我是服了它了!

网友:
先考虑南桥问题,在看下插头和IDE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