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

楼主(2010-07-25):
开机瞬间掉电,查得U上管一个短路。换掉上管不上U可以开机,再换下管。开机跑码。等我换上电容又不跑吗了,u无供电 无复位,U座压过了。桥也压过老。。。。。。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把PWM也换掉

网友:
这个东东我找过了。是叫 8D 9C 60U 实在是找不到这个PWM。。我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上电容不跑码  确定那个电容没有问题的话 把换掉场管那一组的驱动IC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