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36显卡做了过了几天又黑屏,咋整啊?

楼主(2010-07-25):
海尔W36显卡做了过了几天又黑屏,咋整啊?
烦啊,钱包里的钱还没捂热客户又找来了,还说不好听的话,唉...
各位师傅们是怎么解决类似于显卡加焊后老是返修的问题啊
显卡
黑屏

网友:
从新执桥呀可以避免的。。。。。。。。

网友:
没法,重做。要不价钱换板。

网友:
换显卡,拆掉卡从新植株,加散热铜片,改长转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显卡摘下重做。加铜片,改风扇为长转。再跟客户讲不要玩游戏。。。三五个月还是能坚持的。。

网友:
我接的BGA活全都重植珠,加焊一定用不住的。
其实如果你重植了没做好。也一样用不住,改了散热和风扇也不行。

网友:
如果显卡重做过了,确认已经做好了,反复返修的话,还是换全新的或者测试的改良版显卡芯片吧。

网友:
改良的芯片,至少在保修内,一般是不回返修的。
加焊没用,尤其现在是夏天

网友:
做显卡时,跑两次曲线,可以减少返修

网友:
加焊的也用的住的啊
我还没碰到过几次用不过3个月的
过了3个月又可以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