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T400主板检测卡显示D3点不亮

楼主(2010-07-25):
一快华擎KT400主板点不亮。用检测卡检测显示D3,D3之前显示DD。检测了内存供电。CPU复位北桥供电都正常。有个奇怪的现象。刚买的462的假负载装上去。测试{核心电压1.6伏,参考电压1.6伏}都偏高。假负载上标的核心电压是1.6伏。实际测试都是3.1伏。还有个0.8伏测试也偏高,因为这个0.8伏是分压的1.6伏的主参考电压。还有个2.5伏的参考电压正常。。修不好,求救!

网友:
K7系列的先修内存供电,显卡供电
上U测U的供电,如果正常,换U测试或刷BIOS

网友:
这板子有点奇怪。内存2.5伏都有点偏高。测试2.75伏左右。。参考电压也对应偏高0.25伏。换了内存供电管。无效、其他的正常。CPU对换到其他机器上没问题

网友:
刷BIOS,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首先楼主得肯定是主板故障不然大家白忙活了
电压是正常的,如果频率正常,建议刷写BIOS

网友:
明天借设备刷BIOS看看。这板子一会好,。一会坏。坏了拆下来折腾哈就好了。放段时间又坏了

网友:
回复 zxjfwb 的帖子有地方虚焊了吧.
CPU座子?
北桥?
南桥?

网友:
462主板桥虚焊和bios换特别多,我接触的大部分是BIOS坏

网友:
假负载不能完全相信的,这样你应该插内存的假负载上去量量总线或时钟!!!

网友:
大伙推荐个刷BIOS的设备。不要太昂贵。好使就行。小地方没什么高级东西需要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点查内在工作条件  主供电 REF  总线电压  SPD电压  上拉电压  打内存数据线的值

网友:
检查一下  462 的座子 拆开看看

网友:
奇怪了。今天都不想修了,准备放弃了。下午刚好要测试一快AGP显卡风扇噪声大不大。把显卡插上这块死活不亮的主板。奇迹发生了。主板好了,我又把显卡拔掉、。多次测试。检测卡显示自检都能通过了。真是郁闷。。

网友:
修好了。补焊内存槽2边的排阻。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