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内存上面24a02芯片 焊接的时候针脚 全部短路了

楼主(2010-07-25):
焊接技术不是很好 这个芯片一边的针脚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那么一点点焊锡连接在一起是在刮不掉了,请问下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的? 影响内存使用么? 会不会烧内存?如果能用用我就凑合了 这个板子不能在被我做试验了 我自己 用的 我想找另外的东西等技术好点在从新弄下
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里面有内存的BIOS吧叫做SPD吧,脚 不能连在一起加点助焊济再拖焊一次。

网友:
这个就是SPD芯片,里面都是记录了内存的所有信息,如果没这芯片主板基本是不会点亮的。

网友A:
只要不烧机器 我在拖焊几次看看

网友:
拿吸锡线带一下